求助!谁能帮我详细解释下一个项目的工程叠层。

楼主(2009-12-06):
大家好,谁能帮我算下厂家给出来的计算值。厂家没将客户要求的线宽和线距在L1/10 ,L3/8分别改成了3.5/5.5和3.4/5.6。
我用POLAR8000根据厂家给的值算不出厂家给的计算值。谁来给我算算。最好有截图。谢谢
客户要求:
10层板,板厚1.6mm
L1 的屏蔽层为:L2
L3 的屏蔽层为:L2/L4
L6 的屏蔽层为:L5/L7
L8 的屏蔽层为:L7/L9
L10 的屏蔽层为:L9
差分对阻抗要求:
层别        线宽/线间(mil)   控制阻抗值(ohm)
L1/10       4/5 mil                100+/-10%
L3/8         4/5 mil                100+/-10%
L6            4/5 mil                100+/-10%

厂家建议:

建议:

L1

--------------------------------------------

0.5oz +Plating

PP
106+1080
4.9372mil

L2

--------------------------------------------

1oz

CORE
0.15
5.9mil

L3

--------------------------------------------

1oz

PP
3313+3313
6.7049mil

L4

--------------------------------------------

1oz

CORE
0.1
4mil

L5

--------------------------------------------

1oz

PP
1080+1080
4.8076mil

L6

--------------------------------------------

1oz

CORE
0.15
5.9mil

L7

--------------------------------------------

1oz

PP
3313+3313
7.1436mil

L8

--------------------------------------------

1oz

CORE
0.15
5.9mil

L9

--------------------------------------------

1oz

PP
106+1080
4.9367mil

L10

--------------------------------------------

0.5oz+Plating

理论板厚1.57MM
 完成板厚1.6 +/-0.16 mm

阻抗计算值:

层别          调整线宽/线间         计算值(ohm)
   H1(mil)     Er1  H2(mil)     Er2
L1/L10               4/5mil                             100.3            4.94         3.63
                         to 3.5/5.5
L3/8                  4/5mil                             100                 5.9          3.65    7.95  3.85
                         to 3.4/5.6
L6                     4/5                                  98.6               5.9          3.65    6.06   3.65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约算了下TOP层阻抗, 按照网上的一般参数算的理论阻抗118.26ohm,实际阻抗=118.26*0.9+0.3=106.734
这个东西和板厂的工艺有关,会带来误差,尤其是上下线宽。建议还是和厂子联系一下。
还有一点很奇怪106+1080能达到4.94mil.....
我用的是SI9000

楼主:
对,我也算不对,兴森快捷给的东西应该不会错,而且他们还有实测值。。。

网友:
建议更改1,10层的设计。3.5/5.5,这个厂家很难做。可以设计成pitch为12的,比如5/7/5或者5.5/6.5/5.5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