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走线宽度

楼主(2009-12-07):
请问如何在cadence中查看走线宽度?(我不会用Cadence,现在在参考别人的图,想看些参数)

网友:
先点一个叹号的按钮(show element),大概在右上方,然后在右侧的find里只选cline,再点你想看的走线就可以了,那个在最右边的括号里的就是线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真是麻烦啊,谢谢了~~

网友:
find 里面选line segment才对。16.2随便搞,完全是傻瓜操作。

网友:
    可以点击快捷键e,右边选择net,点击这条线,即可知道这条net遵循的线宽线距

网友(2011-08-11):
    不是很懂。。。

网友:
    2楼正解,不清楚不要乱说,误导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