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pads 每次移动都变模糊

楼主(2009-12-07):
每次移动完 都会留下影子 要手动刷新   请问 有没有自动刷新呢

网友:
有自动刷新的,在工具栏上面  有个刷子样子的,就是刷新

网友:
电脑问题

网友:
    显存或内存不够造成

楼主:
    有自动刷新的,在工具栏上面  有个刷子样子的,就是刷新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手动丫

楼主:
    显存或内存不够造成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 要什么配置才不会呢 我的是pads 9.0

网友:
    我喜欢放大缩小刷新一下

网友:
    2007.3以后的版本都对屏幕的刷新效果有不断的加强改进,早期的版本这个问题比较明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