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样把candence原理图元器件库中的元器件导出来

楼主(2009-12-07):
请教:怎么样把candence原理图元器件库中的元器件导出来

网友:
用什么画的原理图? HDL或CIS.

网友:
如果是CIS 如何把元器件库中的 单个元器件 导出来?
还有在pcb中如何把元器件库中的 单个元器件 导出来?
等待回答 谢谢。。。。

网友:
1.CAPTURE中导出PART

2.Allegro中导出FOOTPRINT

网友:
楼上的好热心,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