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pcb上的表贴焊盘要求耐磨,请问采用什么方式的表面处理?

楼主(2009-12-07):
因为焊盘上施加一定的压力,所以要求它耐磨一些.用沉金处理可以吗,有什么不好的.
另一个问题是假如用沉金处理这个焊盘,若焊盘是测试点,会有什么影响吗?
有知道的,说说,很急啊!谢谢!!

网友:
镀金要比沉金耐磨,具体要达到什么标准就要和PCB厂家商量看能不能做到,这方面PCB厂家应该熟识一些.
如果这个焊盘做测试点,那这个焊盘在测试之前就不能够贴元件,测试针接触焊盘时,焊盘会有轻微划花,这对制程之类的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这个要求比较bt。
对于测试点,大多数情况下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