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中,正负片是只能在出Gerber时选择的么?叠层结构时就选择了呢?

楼主(2009-12-07):
allegro中,正负片是只能在出Gerber时选择的么?是不是还可以在做叠层结构时就选择了呢?

网友:
两边都要选择的.要选择一致.

楼主:
叠层结构时就选择正片,出Gerber时选择负片,这样是负片还是正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叠层结构时就选择正片,出Gerber时选择负片,这样是负片还是正片??

网友:
这样出不了Gerber,会有提示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错误,是正确,就不这是整片还是负片!于博士就是这样讲的!!!

网友:
为什么这么做?出问题的话你死定了。老老实实,保持一致就行。

楼主:
deargds,deargds,帮我回答下。怎样设置??

网友:
呵呵  楼上的兄台 自己可以试验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