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HDL属性显示如何开关

楼主(2009-12-08):
大家帮忙看一下,我从库里放到原理图的电阻默认是显示那么多属性的,我如何把不想显示出来的属性隐藏呢?
谢谢!

网友:
点选 symbol后,右键 Attributes中的 Visible 将不要显示的 改为 "None"

楼主:
哦,哦。那这样不是每一个都得设置。
能不能我做封装的时候做设置,放进来默认的就是我要显示的属性?

楼主:
搞定了,在做封装的时候,在symbol的general里面把相应的属性改为visible或者invisible就可以了。
可能是由于盗版的问题,做封装经常会出问题,有时候加了属性保存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