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新手请教

楼主(2009-12-08):
Dall All:
        我刚学pads,想请教一下
        1:在做CAE 封装时CAE 封装的边框是设在All Layer 吗?还是放在TOP Layer?
        2:因为我们在做CAE封装时已经将他所在的层定义好了,如果是单面板那我们在布线时就不用去选择在哪
个层了,用他默认的就好了,是吗?
        3:我们在做CAE封装时,我要设定零件的边框的长度时除了用gird和坐标的方法还有其他更好一点的方法来精确的确定我画的线的长度吗?感觉用gird和坐标的方法很不习惯,向Auto CAD一样可以直接的输入你要的线长,那PADS也有类似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
Dall All:
        我刚学PADS,想请教一下
        1:在做CAE 封装时CAE 封装的边框是设在All Layer 吗 ...
引用 网友A:

    1:可以放在all layer,放置时会根据封装所在层自动处理。
  3:长度属性里面可以设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上图,我想知道焊盘与零件的边框的
距离是怎么画到的呢?谢谢!

网友:
双击就会显示坐标的。

楼主:
谢谢,但我问不是坐标的在哪显示呀。不能跑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