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怎么查看所有的线宽线距的约束 我想知道某个网络设置的线宽是多少怎么查看?

楼主(2009-12-08):
allegro中怎么查看所有的线宽线距的约束 比如我想知道某个网络设置的线宽是多少怎么查看?

网友:
如果你设置了约束规则就在约束规则中看
查看线宽:先点一个叹号的按钮(show element),大概在右上方,然后在右侧的find里只选cline,再点你想看的走线就可以

网友:
    可以点击E右边选NET框选所有线可以看到,可以在CMGR中看到net遵循的RULE.可以点击Q,右边还是选net,可以在右边输入net名,进行查看,也可以点选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 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