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M-3覆铜板工艺流程

楼主(2009-12-08):
    1.CEM-3覆铜板原材料
    (1)环氧树脂
环氧树脂具有优异的电气性能、粘合力、耐热性和耐药品性,在NEMA标准和IPC 标准都明确规定CEM-3 是以环氧树脂为主体树脂的覆铜板, UL 标准有关CEM3的红外光谱图也显示它的环氧树脂组分。用于CEM-3 的环氧树脂,环氧当量185-500 g/mol 较合适,环氧当量愈大,分子量愈大,固化后的交联密度就愈小,板材的Tg 偏低。目前CEM-3 大量使用具有阻燃功能的低澳化双酣A 型环氧树脂,环氧当量400 - 450 g/mol 、溴含量18% -20% ,同时,为了提高板材的耐热性、耐潮湿性、耐化学药品性和尺寸稳定性,常添加适量的诺伏拉克型环氧树脂或多官能环氧树脂,以提高固化交联密度,双酚A型环氧树脂与诺伏拉克型环氧树脂或多官能环氧树脂的配比,一般为(60 - 90) : (40 - 10 ) (质量份) ,后者用量太高,会缩短粘结片的贮存期、降低剥离强度和机械加工性。通过添加环氧当量700 -1 200 g/mol 以上的环氧树脂,可增大架桥点间的分子量,提高板材在加工过程中承受机械和热冲击的能力,但是必须注意树脂的环氧当量太高,分子量太大,树脂粘度较高,会造成胶液对玻纤布的浸渍性变差。
(2) 固化剂和促进剂
CEM-3 常用的固化剂有双氟股和线性酚醛树脂(诺伏拉克) ;固化促进剂一般用咪唑类化合物,如2- 甲基咪唑、2- 乙基-4- 甲基咪唑、2-苯基咪唑等,也可用基二甲胶作促进剂。近年来,为了提高板材的耐热性、耐潮湿性、耐离子迁移性和耐白斑性,比较倾向于采用线性酚醛树脂作为环氧树脂的固化剂,包括酚醛诺伏拉克、双酣A 型诺伏拉克等,其中双酚A 型诺伏拉克具有优秀的耐变色性。线性酚醛树脂的软化点为80~120
c 较合适,软化点低于80 C,分子量较小,虽然可以提高胶液的浸渍性、板材层间粘合力,但是板材玻璃化转变温度较低;软化点高于120 C ,分子量较大,可提高板材的耐热性、耐潮湿性和马,但是会导致胶液浸渍性变差、板材层间粘合力下降。林、酚醛树脂与环氧树脂的比例一般是酷程基当量和环氧当量之比为(0.9- 1.1) :1 较合适,小于0.9 则板材层间粘合力低,超过1. 1 ,则板材Tg 降低。以酚醛树脂作固化剂的板材,其剥离强度比用双氧胶作固化剂的板材的剥离强度低些,这是酚醛树脂作固化剂的一个特点。

    (3)无机填料
无机填料是CEM-3 的重要组分之一,作为填充剂,它直接影响板材的尺寸稳定性、通孔可靠性、耐潮湿性和机械加工性等。最初的CEM-3 不含有无机填料,玻纤纸的含胶量大,使到板材有机物(环氧树脂固化物)含量高达60% ,导致板材热膨胀数和吸水率偏大,然而早期CEM-3 主要用于单面印制线路板,不需考虑通孔可靠性,耐潮湿性即使差一点,问题也不大;随着CEM-3 应用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在双面印制线路板上的应用,这些问题就暴露出来。后来,通过在芯料用胶液中加入无机填料,大大提高CEM-3的无机物比例,使板材中有机物含量和无机物含量的比例下降为40: 60 (质量份) ,接近FR-4 水平,显著地降低板材的热膨胀系数和吸水率,图8-3-3 、图8-3-4 显示了CEM-3 的树脂含量(即有机物含量,通过无机填料用量来调整)与板材热膨胀系数、吸水率的关系。CEM-3 常用的元机填料有氢氧化铝、滑石粉、碳酸钙、硅微粉、高岭土等,它们对CEM-3 性能的影响见表8-3-2 。目前CEM-3 大量使用的无机填料是氢氧化铝,氢氧化铝含有3 个结晶水,在200 - 500 C条件下,不同程度释放出水,在释放水时,需吸收大量的热量,所以氢氧化铝也是一种理想的"洁净"阻燃剂,氢氧化铝的粒径越小,阻燃效果越好;但是,氢氧化铝会影响板材的耐热性、耐浸焊性, PCB 加工热风整平、元件焊接的温度都接近氢氧化铝的分解温度,如果时间较长,高温下氢氧化铝受热分解,板材会分层起泡;近年有厂家研究对氢氧化铝进行热处理,脱去部分在200 多度开始分解的结晶水,可大大提高氢氧化铝的热分解温度,这种含有1. 8-2.9 个结晶水的氢氧化铝已开始供应市场。
    一般来说,选用的无机填料的粒径在1-10μm 较合适,最大粒径不大于40μm。填料粒径太小,则在胶液中分散困难,易成团结块,填料在玻纤纸中分布不匀,这时必须提高溶剂用量,并借助高速率、高剪切力的分散设备来达到均匀分散的目的;若填料粒径太大,则在1昆胶及上胶过程中填料易沉降,上胶时对玻纤纸的浸渍性变差,由于玻纤纸的过滤作用,填料在玻纤纸中也会分布不均匀。至于无机填料用量,以无机填料用量与树脂用量之比常在(80-150): 100(质量份)为宜,超过150% ,肢液粘度增大,填料分散性、浸渍性变差,板材耐热性等性能会下降,并且会超出UL 规定的CEM-3 灰分要求(0.8 mm 板的灰分范围42.7% -68.3% , 1. 6 mm 板的灰分范围29.7% - 44.9%) ;但是如果无机填料用量过少,则对降低CEM-3 的热膨胀系数贡献不大,使到板材的尺寸稳定性和通孔可靠性变差。
    CEM-3 的绝缘层外观透明度与元机填料的折光率有关,如果元机填料的折光率等于树脂的折光率,板材就显示出透明状,例如,氢氧化铝的折光率为1.57 ,与环氧树脂的折光率1. 55 差不多,所以用氢氧化铝作填料的CEM-3 ,板材绝缘层呈现出透明状,基本上与FR-4 的外观相同;如果元机填料的折光率大于树脂的折光率,板材就显示出不透明状,因此,开发要求高遮光性的LED 显示用CEM-3 可以根据这个原理,在胶液中加入高折光率的元机填料(颜料)。
另外,对元机填料进行表面处理,可以降低胶液粘度,减少溶剂用量,并提高元机填料与树脂的结合力,消除界面影响,从而提高板材性能。无机填料常用的表面处理剂有硅烷偶联剂、铁酸酯偶联剂等,可以在与环氧树脂混合前对无机填料进行表面处理,也可以在混胶时将填料、偶联剂和环氧树脂一起混合(又叫迁移法) ,相比之下前一种处理方法的效果较好。

    (4) 溶剂
    CEM-3 用溶剂有二甲基甲酰胺、丙酮、丁酮、乙二醇单甲醚、丙二醇单甲醚等,除了二甲基甲醚胶具有强极性、专门用于溶解双氰胶外,其他溶剂极性较低,主要用作胶液稀释剂,改善无机填料的分散性和胶液浸渍性。选择溶剂必须注意与上胶机烘箱温度相匹配,溶剂沸点不能太低,否则会造成挥发太快,影响上胶质量;还须注意选择的溶剂不能参与体系反应,如以线性酣醒作固化剂的体系就不能使用二甲基甲酷胶作溶剂,因为它对
反应起促进作用,会缩短肢液凝胶化时间。

(5) 增强材料
    CEM-3 采用电子级玻璃纤维布和电子级玻璃纤维纸两种增强材料。面料的增强材料一般用7628 玻璃纤维布,对一些特殊用途的CEM-3 也采用2116 玻纤布,但会增加产品成本。玻纤布和玻纤纸必须经过硅烷偶联剂表面处理,以提高耐潮湿性、耐热性、电气绝缘性。玻纤纸的强度较低和内应力很小,其对板材翘曲影响较小,而玻纤布存在编织张力及内应力残留、经纬纱偏斜等不稳定因素,对CEM-3 翘曲影响较大,因此,必须注意玻纤布的经、纬纱的编织密度、纬斜等,同时,生产CEM-3 时须注意面料要同机同布。芯料的增强材料采用玻璃纤维纸(简称玻纤纸,又称玻璃纤维无纺布、玻璃纤维毡、玻璃纸等) ,它由短切玻纤、粘合剂,用湿式短网抄纸机按抄纸方法制成,其特性见表8-3-3 。CEM-3 用玻纤纸一般以综合性能好的环氧树脂或丙烯酸树脂为粘合剂;用聚乙烯醇作粘合剂的玻纤纸,虽然价格便宜,但是耐热性、耐水性差,已被淘汰出CEM-3 用玻纤纸之列。

    (6) 铜箔
    CEM-3 采用的铜箔,要求是表面经特殊处理的电解铜箔(又称处理箔) ,以18μm 、35μm 铜箔为主。铜箔的表面处理包括铜箔毛面粗化处理、镀耐热层(镀锌、镀铜或镀锌铜合金)和热稳定化处理等,经过表面处理后的铜箔可以有效改善铜箔毛面与环氧树脂的结合,从而提高板材的剥离强度、耐热性和耐化学性。由于CEM-3 的面料是环氧玻纤布基粘结片,环氧树脂是一种强力胶粘剂,所以CEM-3 不需用涂胶铜箔。

2. CEM-3覆铜板制造工艺
    CEM-3 的制造工艺大体上分混胶、上胶、层压三道工序。
    (1)混胶
根据胶液配方计算好各组分用量,按一定投料顺序,将环氧树脂、固化剂、固化促进剂、溶剂混制成面料用胶液,将环氧树脂、固化剂、固化促进剂、无机填料、溶剂混制成芯料用胶液。为了使元机填料能均匀分散在胶液中,可先用溶剂润湿、分散元机填料后再加树脂,也可采用高速、高剪切分散设备来达到均匀分散的目的。

(2) 上胶
    分别用玻纤布和玻纤纸浸渍上述胶液,通过上胶机除去溶剂、半固化后,制成面料和芯料。CEM-3 用面料一般采用立式上胶机上肢,芯料既可采用立式上胶机也可以采用卧式上胶机。由于芯料厚度较厚,采用远红外线加热方式比采用热风加热方式要好得多,前者可以使芯料表里的树脂半固化度均匀一致,而热风加热方式会使芯料表层溶剂先挥发出来,在芯料表面形成树脂固化封闭层,影响里面挥发分的排除,表里树脂半固化程度不一致。

    (3)层压
配好料以后,双面板则两面都覆盖铜锚,单面板则一面覆盖铜箔,另一面覆盖耐热性好的离型膜,如聚氟乙烯(PVF) 薄膜,然后将配好的料坯夹在两张镜面不锈钢板中间,放进层压机中,按设定的层压程序加热加压,制成CEM-3 。由于芯料本身的多微孔特点,若采用普通层压机,难以将芯料内气泡完全排出,会导致高温高压下树脂氧化,使板材产生黄斑气泡或空洞现象,进而影响板材的性能,因此,为了生产高品质的CEM-3 ,建议采用真空层压机,以消除板材内黄斑气泡,减少板材残余应力和降低翘曲,全面提高板材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