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属性为2D Line 可以做为边框嘛?

楼主(2009-12-09):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做成边框,没试过

平时我是在CAD中合并导入pads后在属性里改为 “OUT Line边框"就行了

楼主:
怎么不说呢

网友:
这样可以的!2D线放在所有层,

网友:
可以,不过建议把这个2D线放置其它层,然后和制版厂特别说明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