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9-12-09):
protel 99做敷铜,我把PCB导出到其他电脑去做修改,想把敷铜删掉,删除不了,请问为什么?怎样才能删除。

网友:
那在原来电脑上能删掉吗?
: d3 s8 x- `# z从未见过这个情况。

楼主:
原来的可以,就是导出来后在别的机子上打开就会出现。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能否把你的PCB发出来让大家研究下。

楼主:
如图所见的。右边的那个图就是无法删除的敷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