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成椭圆形钻孔文件的skill程序吗?

楼主(2009-12-09):
有生成椭圆形钻孔文件的skill程序吗?

网友:
NC Route命令就是产生椭圆钻孔的铣刀文件。

楼主:
感谢版主的恢回复 很早就认识您了 还是在刚开始用allegro的时候 那个时候学做封装 用的那个封装生成软件 现在用了一些您的skill函数 很好用

我知道用NC Route命令

但是生成有警告呀

后来查了一下 好像应该根据制板厂铣刀的参数编写一个文件 但是不知道怎么写 就想问一下有没有对应的skill程序

网友:
封装生成软件不是我写的
ncroutebits.txt文件内容参考
0.01 T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