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IS显示封装的问题

楼主(2009-12-09):
我在https://www.eda365.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tid=1585&pid=51812这贴中

看到版主提到说,默认配置进CIS explorer就可以看到元件的封装

可是我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我的截图如下

那个应该显示封装的窗口一直是空白的

请教是哪里还需要设置才能看到封装呢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ICA的,怎么最近这个一直显示为该页无法显示了呢?

楼主:
感谢楼上,我自己检查了后发现

capture.ini文件是对的,似乎是库文件有问题
我一个个的点了好多元件,发现有的的封装可以看到,有的看不到

但是这些封装用allegro打开都是正常的,而且我的ini文件里面也设定了
[Footprint Viewer Type]
Type=Allegro

疑惑。。

网友:
用你当前版本的allegro把封装的.dra文件打开,再保存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1-04-09):
我的连CIS explorer下面的table都看不到. 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默认情况下,table在下面被遮住了,我的也是,把鼠标放过去,拉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多谢,我看到了.我还以为是win7和16.2的问题,正准备装回win xp呢
,不过听说16.2的是有点问题,不知是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