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wire的“头”怎么改成方的?

楼主(2009-12-09):
如图所示:

红字问题,如何解决?是在哪里设置么?

蓝字问题,我尝试过铺铜,但是太麻烦,一共有两个net,每个弄一次,而且两片铜有无法相连。

网友:
CLINE应该是没法改方头的,如果PITCH比较小的话还是不要铺铜,可以每个PIN单独出线(线宽=<PIN宽),拉到PIN外面再连接一起。

楼主:
CLINE应该是没法改方头的,如果PITCH比较小的话还是不要铺铜,可以每个PIN单独出线(线宽=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
话虽如此,但是看到这个图,不知道他是如何画的呢?

网友:
同意二楼,不建议铺铜

楼主:
如果不铺铜的话,如何画出我在3楼贴图的那种PCB呢?

网友:
没明白意思

网友:
三楼的图片应该是用铺铜,用shape拼的,铺铜不麻烦呀。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

To ebaozi :
我尝试过铺铜,虽然几个pin连在一起的,可是每个pin之间的net的名字不同,铺铜是的net name如何选择呢?如果2pin,2pin的拼,最后铜与铜之间有间隙。
该这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