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能否在打印时只打元件不打连线?

楼主(2009-12-10):
问题如题,打印原理图时只想把器件打出来,但元件间的连线都不打,就像PCB中只打丝印层,不打布线层一样。
有没有办法?

网友:
好像不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感谢回复,我也是没找到办法才求助论坛的

网友:
实在没办法就删除连线再打.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也只能是最后的办法了

网友:
在 Options-preferences中的 colors/print中的连线Wire前面的勾选去掉再打印就OK了。

楼主:
在 Options-preferences中的 colors/print中的连线Wire前面的勾选去掉再打印就OK了。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