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否帮忙看看?为何我总是不能执行.il文件.

楼主(2009-12-10):
大家能帮我看下吗?为什么我总是用不了前辈们贡献的skill文件呢?在此,谢谢各位前辈们的无丝奉献。 J

先说明下:我的电脑有装了三个版本的allegor(15.2/16.0/16.2),并且它们都安装在D盘。

我的操作步骤是这样的:

1.
.il放在D:\skill内。

2.
建立allegro.ilinit文件在C:\pcbenv下。(因没有找到.ilinit文件,所以是自己新建的)

   以下是allegro.ilinit 内的设置

3.
环境变量

完成上面的操作,我重新启动了allegro软件, 并试用行.il, 不能成功运行。不清楚问题出在哪,大家能给我指点下不?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环境变量设置是C:\PCBENV,这样对应的allegro.ilinit文件应该在C:\pcbenv\pcbenv目录下。环境变量改为C:\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版主的及时回复.我刚试了下.成功了.激动!!
真是太感谢了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