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导出ASC网络表出错

楼主(2009-12-10):
Netlist Format: pads2k.dll
Design Name: E:\LY01-25-1209.DSN
ERROR [NET0018]   Design is not annotated.
ERROR [NET0011]   Netlist failed or may be unusable.

网友:
Design is not annotated.
 这个提示,要你重新排序

网友:
其实错误在图纸上都会有一个错误图标,根据提示和图标很容易处理

楼主(2010-01-18):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
怎么解决的,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找了很长时间了,都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