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等长和相对延迟的疑问

楼主(2009-12-10):
拉等长线时,etch length一样长,delay的时间怎么差这么多呢,如图
D0和D2这两根线延时明显超出其他很多,很不解

楼主:
D0和D2端接电阻是0402排阻,在同一层,但和其他线不在同一层,可各层阻抗一样的,纳闷。。

网友:
内层比外层传播的慢

楼主:
哦,非常感谢!我用SigXplorer看了一下,内层的传输线等效阻抗为75.794OHM而其他层的为87.888OHM,就是这个原因吗

楼主:
翻了一下Eric Bogatin 的书,信号线上的传输速度V=1/(E0ErU0Ur)exp0.5,E0是自由空间介电常数,Er是材料的相对介电常数,看来确实内层要慢

网友:
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
是的,带状线和微带线的Tpd(延时时间)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