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下载不需要上电

楼主(2009-12-10):
我在往FPGA下载的时候不上电,从Quartus软件上看,下载成功了,但是测试信号时没有运行。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情况,或知道什么原因。我用的Stratix II系列

网友(2011-03-20):
我也遇见了这种情况(MAXII器件),好像是下载线(USB Blaster)上提供了电源信号,我专门测试了一下,只要连接了下载线,CPLD电源引脚就有了电源信号

网友(2011-10-23):
这个牛啊。其实用的是USB Blaster当电源了,但是这个电源估计只能保证下载,不能保证芯片运行,除非芯片设计支持三口合一方式

网友:
这样操作,可能会损坏芯片或USB Bla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