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底部焊盘和过孔大小的问题

楼主(2009-12-11):
各位,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画板BGA底部焊盘间距为26MIL,为了走线,我原来把BGA焊盘直径大小设为13MIL,过孔设为18/8,线宽与间距都为5MIL。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板子跑了一段时间后,会出现BGA虚焊问题,我考虑是不是我做的BGA焊盘太小了,我现在要把焊盘由13MIL改为16MIL,但这样过孔就必须改为16/8了,大家给点意见,可以不,谢谢!

楼主:
一直没人回答,看来大家和我一样对生产上发生的问题还是经验不够
我请教了高手,分析如下
1,可以增厚网板的厚度,这个方式我在做第三版的时候已经用到,不过好像不是最厚的那种,因为不是我亲自做的网板,但是即使是加厚了,也一样出现了这个问题
2,焊盘确实有些小,应该在15-16比较好,我下一版准备用15,原来用13主要是考虑线、过孔间距和过孔大小的问题了,问了制板厂家,线间距做到4,过孔做到14/6都是可以的,所以下一版我要用线间距4,过孔16/8的,看看会不会有改善

跟踪生产以后的问题,也是LAYOUT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你画的板子生产中的问题多,不良品多,就说明你的水平不行,看来我还得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