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如何设置等长

楼主(2009-12-11):
大家好 ,想问一下差分线 如何设置等长呀。谢谢

网友A:
在CM中设置差分对间的Phase tolerance值就可以了。

网友(2013-09-04):
引用 网友A:
    在CM中设置差分对间的Phase tolerance值就可以了。

这个设置您这边有说明吗?我找不到相关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