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

楼主(2009-12-11):
大家好,我是刚学pads的,画的是4层板,顶层和底层好多线走不完,可以走中间层么,但是我中间L2,L3都是设置了POWER和GND,望赐教,谢谢!!!

网友:
最好是中间两层不要走线,上次我画的四层板,中间没有走过线,POWER层是给电源铺铜的,GND层也是铺地铜的。

网友:
实在不行可以走的,保证地的完整就可以了

网友:
那如果在power或gnd走线了话,怎么做到地的完整性呢?怎么看得出来

网友:
电源层可以走 地层最好不走

网友:
之前我有在GND层走过线,没超过5根,板子做出来没有问题。

网友:
最好不要走线   |4 U* P2 ^1 {
线走不通可以打孔绕  只要有空间  没有走不通的线   否则就是你布局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