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多组差分线如果要等长怎么设置

楼主(2009-12-11):
如题:多组差分线,我都想走同一个长度,可以设其中一组为基准线,那怎么样设置,高手帮解答一下

网友:
在约束管理器中,Electrical-Net-Routing, Min/Max Propagation Delays设置最大最小之间长度,- n+ v' |/ }' a( x1 F
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s设置等长,在相关地方填入数字.详细的要找资料看看.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