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如何打开brd文件的?

楼主(2009-12-11):
请问:你是如何打开brd文件的?
再问:有更快捷的方法么?
追问:怎么施行?

网友:
寓意深刻

网友:
直接双击。

楼主:
是我想要的答案

网友:
是我想要的答案
引用 网友A:

    嘿嘿

那我回敬个问题:同样的方法打开OrCAD,蹦出的框框咋办?

网友:
呵呵
orcad是不行的
不过你可以 先打开capture cis, 然后把你的原理图直接拖到里面  注意:你需要把session log 最小化

网友(点评):
表示原理图 PCB都是双击打开

楼主:
dsn文件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双击打开的
选择默认,下次就不弹出框框让你选了

网友(2014-05-18):
出现的警告咋办?

网友:
這檔事, 我不幹.
除非你只有一個版本 , 但是我的電腦裡有安裝多個版本時 , 對不上就不能用 , 還是得回到老路子.
因此我覺得省不了幾秒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