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控制布线!

楼主(2009-12-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如果你的设计有严格的阻抗要求,那就选择这项。
如果规则按这个设定,层上的走线宽度都基于此阻抗,通过使用公式(微带或带状线)和层堆栈特性。
一旦规则确定,比如你把某个网络按此规则设置,走线宽度自动被设置为需要,以满足该层指定的阻抗的宽度。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
你先把线宽变了,再选择这项,会发现,线宽还是可改的。
如果你的这两条是对差分线,那我就知道怎么设置了。
单独设置一根线的阻抗,我还没研究过,爱莫能助。

网友(2010-03-22):
是要研究研究!

网友(2010-05-11):
首先得是多层板,有参考地平面。

网友:
50ohm传输线依据pcb材质厚度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