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使用中碰到的问题

楼主(2009-12-12):
大家好!
 在使用pads2007画PCB的时候,有时候会出来一个对话框,说的意思大概是:致命错误。。。
不知道大伙有没有碰到!!!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经常会遇到,一开始是去寻找自动备份的那个最新的,另存一下。如果还是出现致命错误,那就导出ASC文件,然后再导入就能解决。如果还出现的话,那就是用router去打开所出现错误的地方,然后再用layout去打开就可以了。
如果router还是出现致命错误的话,就不知道怎么解决了。零件摆好后是用router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
经常遇到,严重的bug

网友:
遇到多次,最严重的一次致命错误后再保存,再打开文件都打不开了,所以以后都留了个心眼,多备份了几份。

网友:
我也遇到过,说是内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