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置走线宽度的快捷键

楼主(2009-12-13):
我想在走线时要使用到不同的线宽,每次都要在OPTINOS档里设的话也太慢了,虽然他有记忆功能,还是要点选一下,而规则设置里也只能约束线宽.我想做一个快捷键比如我走线1MM宽时按一下"1"他就好了.我在别人给我的ENV里看到有这样一则快捷定义
funckey 1 options line width 0.15
funckey 2 options line width 0.25
funckey 3 options line width 0.35
funckey 4 options line width 0.45
funckey 5 options line width 0.55
funckey 6 options line width 0.65
funckey 7 options line width 0.75
funckey 8 options line width 0.85
这些命令原来后面的0.15是10,我想可能他的是MIL单位.所以我改成MM中的0.15了.这两种值我用了都不行,命令无作用.1-8我都没做其它设置.知道用这命令的请指点一下.看我这是哪里错了.谢谢了

楼主:
没人理我?

网友:
对高速板没有实用性,由于阻抗控制的需要每款板的线宽都有可能不一样的,有时会精确到0.01mil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是不用调整线宽?整个板就只有规则里设的线宽值.

网友:
用script做,这样就不会错了。 或者打开script里面看看你要执行几个命令,copy进ENV中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