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summer 09 PCB界面中没有飞线?怎么解决

楼主(2009-12-13):
altium summer 09  PCB界面中没有飞线?怎么解决
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2013-07-04):
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了吧。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层飞线的颜色设置的不对,与背景颜色一样了,区分不出来。第二这种可能:飞线层没有打开。第三种可能:飞线隐藏了。这可以按照二楼说的方法解决。

网友:
可以参考热心网友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的答案(这个答案好像当前论坛也有)

Altium Designer6.9 飞线不显示 但是有网络号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7382&fromuid=6331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了吧。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层飞线的颜色设置的不对,与背景颜色一样了,区分不出来。第 ...

版主给力!

网友:
    刚才碰见这个问题收索一下很给力,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