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如何做检查

楼主(2009-12-13):
请问在orcad里如何做原理图检查啊,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栅格设置1时,又出现节点了,设置2就如图所示,一并求助,谢谢了!

网友:
1.Tools-Design Rules Check
2.连线是不是没有连到引脚上,重画一次.

楼主:
谢谢,现在规则检查找到了,连线那里要不就是有一个节点在那里,要不就是没有连上,设置2或其它栅格时也连不上

网友:
有节点是连线和引脚重叠,这个没影响, 连不上看看是不是做封装时引脚没放到栅格上.从图中看元件边框好象没在栅格上.

网友:
把元件重新编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