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掉由SKILL引起的X/D形式的DRC

楼主(2009-12-14):
(图片)

网友:
    用了个去掉多余线头skill,如图一。因为不正确的关闭,然后出现很多X/D 的DRC,如图二,哪位大侠知道如何去掉这样的DRC啊?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9378-1-1.html

网友:
    ; Written by:         John Horner
    ;                Cadence Design Systems
    ;                horner@cadence.com
    ;
    ;                Run with Application: Allegro, APD
    ;                Tested against versions 11 through 15
    ;                June 16/2004 - Ron Guthrie
    ;                Remove X-DCR markers even if they are not visible.
    ;
    ;                July 15/2004 - Ron Guthrie
    ;                Clear selection set to remove temp highlights
    ;
    ; This routine will remove all Externally generated DRCs from the design
    axlCmdRegister( "rmxdrc" `_jbhrmvallxDRCs)
    ; ########################################
    ; Define the routine to remove the markers
    ; ########################################
    ;
    (defun _jbhrmvallxDRCs ()

       axlClearSelSet()
       axlDBRefreshId(axlDBGetDesign())

       ; ###############################
       ; Remove any existing DRC markers
       ; ###############################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noall drcs invisible) ?onButtons '(drcs))
       Markers=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axlClearSelSet()
       (foreach Drc Markers
          (if Drc->name == "Externally Determined Violation" then
                axlDeleteObject(Drc)
          ); end if Drc->name == "....
       ); end foreach Drc Markers
       axlFlushDisplay()
    ); end defun _jbhrmvallxDRCs

网友:
    from internet(killallxdrc.il)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问题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还真是高啊,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