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清除程序产生的XD类型DRC.

楼主(2009-12-14):
执行命令:delxdrc
载入方式参考其它帖子。
代码:
axlCmdRegister( "delxdrc" 'x_rm_xdrc ?cmdType "general")
defun( x_rm_xdrc ()
prog((d)
foreach( d axlDBGetDesign() -> drcs
  when( d -> name == "Externally Determined Violation" axlDeleteObject(d))
)
axlFlushDisplay()
axlMsgPut("Clear xdrc finish!")
return(t)
))

下载地址:

网友(点评):
这个在软件里面就可以直接删除,tools-DBcheck, 勾选删除外部DRC就行呀

网友:
    靠 连这个skill 都有

网友:
    高!!
    实在是高!!

网友(2010-04-15):
    如何配置?有没有密码的?

网友(2012-11-01):
    问几个问题啊
    cmdType一定要设成general么
    一定需要用prog和return么

网友A:
    没有人回答啊。。。
    这个return值没有什么意思啊
    没有给prog赋值,也没有go
    let应该就够了吧
    还有cmdType,我觉得默认值应该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人回答啊。。。
    这个return值没有什么意思啊
    没有给prog赋值,也没有go

    这个程序中return和prog都可以不用.

网友(2013-02-28):
    有没有哪位大哥可以分享给我啊,我暂时还没有权限下载,比较急用噢。

网友(2015-09-08):
    版主 太高,,实在太高

网友:
    版主:
    請問一下XD類型的DRC是指什麼?
    此SKILL應用可否給個圖示?

网友:
版主 太高 实在太高

网友:
學習~~
請問有基礎的可學習嗎??

网友(2016-07-27):
直接複製代碼save成.il即可用?

网友:
    16.6 DRC可以直接清除這項錯誤
    XD=外型包裝錯誤

    每次看到這個笑臉都笑不出來.....

网友(2018-01-23):
    标记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2021-10-08):
    不错不错,allegro 能自带这功能就好了

网友(2022-04-26):
    想要,但還不能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