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在Hyperlynx8.0中的edit stimulus怎么使用?

楼主(2009-12-14):
RT!
因为有的IBIS模型搜不到,所以试着自己编辑,
查到有edit stimulus选项,不知道可不可以使用?
里面的stimulus参数我会设置,
可是没弄明白怎么保存、怎么将自己编辑的激励加载到模型上?
就像加载ibis模型那样,应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
任選一個 PRBS stimulus file ( xx.eds ) ,然後用 text editor 來編輯它的 bitsequence ,然後另存新檔即可,調用時再選擇這個檔案 。

楼主:
仿真没能进行下去,请高手指点!
我已经设置stimulus的路径了,如上传的图片1;
图片2是我选定要仿真的网络,并且加载需要的.eds文件了;
仿真结果还是提示没有指定驱动输出,如图片3所示,为什么啊?

网友:
這個很基本,你要先看看書,不然我估計你做出一個結果,也無法判斷它的正確與否。
Assign Models: 有連到 IC 的端點按右鍵==> [ Select ] ==> 自己選一個模型。

楼主:
這個很基本,你要先看看書,不然我估計你做出一個結果,也無法判斷它的正確與否。
Assign Models: 有連到  ...
引用 网友A:

恩,还在进一步学习阶段
现在只要会使用即可,模型激励建的有误差没关系,只要能使用就行
而恰恰是现在按照help来做,stimulus没能加载上啊,加载stimulus和加载model是同样的操作吗?

另附:你指的书,是哪本hyperlynx的书?

网友:
你指的书,是哪本hyperlynx的书?
==>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9276-1-1.html

网友:
分配好模型就会有驱动了,对于I/O只需指定outpu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