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输出网络表怎么这么多错误,求助~!!!

楼主(2009-12-14):
我有个原理图,也有个PCB文件,我把原理图保存了CE封装,把PCB的原件封装也保存了,但是用原理图重新导入网络表去PCB为什么说有原件封装找不到,求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问题是因为你虽然把原理图的CAE封装和PCB元件封装都保存了,但你没进行一一对应元件封装.

网友:
右键元件,选择Edit part;在工具条里选择Edit electrical;

也可以看看Gate是否指配了CAE封装

楼主:
保存了还得一一对应的指定啊,那不是和自己做封装没有什么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