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怎么让元件对齐

楼主(2009-12-14):
使用pads ROUTER不知道怎么让诸如0805封装的小电阻电容对齐?请问各位高手ROUTER中有这个功能吗?如果有的话请问该怎么实现。谢谢各位了!!!

楼主:
看来我的问题没人回答了啊。好失望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没那功能

网友:
利用栅格

网友:
选择元器件,坐标设置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要用layout才行吧。像我要把元件按某个固定间距排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