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logic修改元件PCB封装

楼主(2009-12-14):
本人刚学习pads,为何我在Powerlogic里面修改了元件PCB封装后,OLE至PowerPCB里面元件封装却没有改变,请教各位大师在Powerlogic里面是不是不能够修改元件PCB封装?

网友:
在Logic里能修改PCB封装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分配吧,就是在LOGIC里调出元件后,已有一个黙认优先的PCB封装类型,能否在LOGIC里更改成另一个封装类型?

网友:
eco to pcb 的时候勾选 compare to pcb decal ass..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