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能设定线的角度吗?

楼主(2009-12-14):
我在创建元件的时候怎么画都是只能画出45度的角。不知道30度的角怎么画出来?
pads logic能设定线的角度吗?例如设定角度为30度,就只能画出与横线成30度成整数倍的角度的线。

网友:
为什么要30度呢,没见过30度或整数倍的.
有三种模式:直角,半角(45度),任意角

楼主:
为什么要30度呢,没见过30度或整数倍的.
有三种模式:直角,半角(45度),任意角
引用 网友A:

多谢,正确设置栅格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