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 chamfer命令参数

楼主(2009-12-14):
请教关于 chamfer命令参数,如下图所示,我在画板框时倒角,可就太明白右边的两个参数:first trim与second tirm
他们表示什么含义?
谢谢.

网友:
关于这个 书上说的很少,楼主可以试验一下,我做了一下,second 其实 和 first 是两种去掉角以后的连接方式,first是按照原来的方式连接,second是 交叉连接 ,如下图

网友:
就是不太明白第二种交叉连接的意义是什么? 请有用过的高手出来说说。。。

网友:
我一般就填First,Second都是填的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