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与PADS2007的问题

楼主(2009-12-14):
大家好!
我想问下,我之前是用orcad生成。ASC文件导入到pads2007中,要转成功需要将PAK-TYPE跟PCB-DECAL名字一样
但我现在用dxDESIGNET难道也需要名字一样才能导到PADS2007中吗???

网友:
要一样的

网友(2010-01-27):
呵呵,看来大家都没有深入的研究过这个问题!
我发发我的一些心得

----------------------------------------------

【A】Dxdesigner生成Pads PCB网表的格式说明
========================================================================
*PART*
Refdes   Device@PKG_TYPE
 【注】:若符号的compnent属性里没有[Device]参数,软件会使用[Symbol名]代替
--------------------------------------------------------------------
*CONNECTION*
*SIGNAL* 网络名
连接在网络上的器件引脚1  引脚2 ...
---------------------------------------------------------------------

【B】Pads Layout导入网表的两种方式及不同网表下的行为?
========================================================================
1.当通过Cross Probe将网表由Dx直接导入layout中时,网表参数在PCB中的作用:
Refdes    还是元件位号,
Device    将转成元件的Part Type参数,
PKG_TYPE  指引软件在Library list列出的库中搜索,并提取对应的封装放到PCB上
【小结】:交叉探针方式下,要求PCB Decals必须先存在,但Part Type并不一定要存在!
----------------------------------------------------------------------------
2.当在layout中通过import(*.asc)导入网表时,对以下两种网表,layout的做法是:
(a)完整网表
*PART*
Refdes   参数1 @ 参数2     (注:分隔符@也可以是逗号“,”,但会有一个警告提示)
软件将把[参数1]作为Part Type,[参数2]作为PKG_Type在库中搜索,若两者都存在,则提取对应封装放到PCB上

(b)非完整网表(如Protel,Orcad导出的网表)
*PART*
Refdes   参数1
软件将认为Part Type和PKG_Type都是[参数1],在库中搜索,若两者都存在,则提取对应封装放到PCB上
【小结】:直接导入网表方式下,要求PCB Decals和Part Type都必须先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