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硬件高手,关于以太网接口,关于DM9000A

楼主(2009-12-14):
很郁闷,我用了两次DM9000A,都不顺利。
同样的板子,器件和程序,有的板子很好,一切正常,但大部分板子丢包严重,想来想去想不通,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这个片子,或者有类似经验,帮忙弄明白,或者有没有人知道该测哪些信号,怎么测?
注:我的差分线总长大概不到5cm,没有严格等长匹配,(用altium画的),但不匹配的地方应该也没有多少。(实在对以太网接口了解甚少,说错了请指正)。
现在想以后的方案坚决不用DM9000A了,但想想这样不行,说不定以太网的东西我不了解,用什么片子都一样。
所以这些情高人指点,以太网接口画板子的时候都要注意什么,多谢。

楼主:
这么多人看,有人顶一下也好啊。

网友:
你把你网口PCB图发上来给大家看看吧!这样说不清楚

网友:
    好歹也多方上来一些资料,这样简单的描述让别人很难帮你分析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

楼主:
    不好意思,发帖子时不在公司,后来就忘记了,现在把图发出来,请大家看看。
背面还有一个68uF的电容,图上没有表示出来。
我觉得差分线是不好,但看过几个正常的板子比我的还烂,觉得要求不是太高,就没在意。
    请教高手以太网的布线要求是不是特别严格啊,严格到什么地步。我在这方面知道甚少,画的不好不要骂我。

网友:
    你是用9000A做的什么啊
我现在用at91sam9261 DM9000A在做板子
    可以交流下不

楼主:
    我做的是2440+DM9000A,网卡只是调试和传数据用的。
    我只是设计方案和画板子,其实很多工作还是在驱动方面的,不过我现在不负责了。
    我关于DM9000A方面实在没什么知识,而且板子现在还丢包,不敢说交流,你要有什么问题可以一起探讨。
暂时认为我的板子可能是差分线不等长造成的丢包,驱动方面就不知道了,也可能会造成丢包。

网友:
    你dm9000a芯片什么批次的?

楼主:
    007的,原来用004的,说有问题,换了007的,还是丢包

网友:
    多少钱一片 ?  是00x 这种?  我记得 是  0923  这种形式的批号

楼主:
    具体价格不清楚,我们有专门人负责采购。
以下是片子上的信息,请行家帮忙看看
    DAVICOM
DM9000AEP
0629S
HJ9SK.007

网友:
    拙见:贴片加工的时候 炉温要低些  很容易就坏的

楼主:
谢谢quillan
这个目前有些难以控制,我们是外包加工的,具体负责人又是另一个部门的。小公司,没那么方便的要求。正在和老大商量换加工单位。

网友(2010-04-13):
    网口那个2.5mm的安全间距是不是不满足啊

楼主:
    回楼上的,你说的“2.5mm的安全间距”能不能具体些,是什么到什么的距离。以前真没有考虑过这方面。
谢谢

网友:
差分线没有问题,比你这个差的都没有问题,RJ45座子上的0欧姆电阻怎么没有?

楼主:
回楼上的,你说的“RJ45座子上的0欧姆电阻”是指什么?javascript:;

网友:
你那也叫差分线。看别人的。

网友: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没?解决了共享下调试过程撒.

网友:
那几个调试EMI的15pF电容可以去了把,加电容容易引起丢包吧.

楼主:
回18楼:当时没有这个概念,呵呵,看别人的板子也没有按照差分线布,基本没把它当回事,所以就那样了,出问题后才关注这个差分线的。所以布的不好还请多多见谅。
回17楼:又画了次,基本严格按照差分线等来布线,最后还是有板子好有板子不好,基本没什么调试过程,因为自己现在没有时间去弄个软件,根据后来查资料判断,我想调试的画应该多从驱动方面考虑下。
还好这个功能不是我们必须的功能,现在换成了变压器和RJ45一体的HR911105A,实行了我能做到的严格布线,板子还没出来,如果不行,不是芯片有问题就是驱动有问题。

楼主:
这个帖子已经很久了,我也不想再关注了,如果不是必须的,请不要再跟帖了,就让它沉了吧。
如果想和我讨论,欢迎给我个人消息。

网友:
楼主的板子调试成功了吗,如果成功了可以解释一下原因吗,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了dm9000a丢包的问题,经验有2:
1.差分线对丢包有很大好处
2.带隙电阻焊接阻值错误会导致奇怪的现象(100M正常或少量丢包;10M不通)
记录于此希望对后来者有用

网友(2011-05-15):
LZ 画的不差呀,我见过客户画的比这个烂多了都能跑,估计是IC或者程序有问题.09年还买06年的批次说不过去啊,要知道这家的料市场很多水货. 用11105A  4,5pin要接DM9000AEP  2,9PIN输出的2.5v电源.

网友:
DM9000a, 旁邊的都是碎銅嗎?
有沒有確認一下25M頻率的工作範圍ok嗎?
可以提供這一部份的線路?

网友:
更新更新,看附件

网友(2011-06-15):
phy下方没挖空。。阻抗匹配了么  但是你的描述问题是偶然性发生的 那么可能就是加工时出的问题

网友:
楼主最后又结果了没有,我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
阻抗不匹配,频偏
都会导致对包的,可以换线端匹配电阻,或更高精度的晶体试一试。

网友:
你这差分走的确实有点过份了,你这样对待它,它当然不听话了,还有如电源,地的分割,晶体的处理等都需要好好考虑的。

网友:
看下你的匹配电阻和电源了。

网友:
我看了下,你的传输线好像没有匹配网络,如果有信号反射的话,会出现信号完整性问题,就会出现丢包现象的。只是个人的愚见。

网友(2011-12-30):
想请问下大家:1、差分线对上的15pf电容为什么可以防止EMI问题?我们板子上一般没有这个电容。
                      2、带隙电阻焊接阻值错误会导致奇怪的现象?这个带隙电阻指的是?
麻烦高手指点下小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