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connect pin 变成mechanical pin

楼主(2009-12-14):
怎么把connect pin  变成mechanical  pin这个qfn应该是64脚的但是用plcm做却多了两个引脚  那两个引脚是干嘛用的

网友:
Two local fidical mark are placed nearby the qfn

网友:
Two local fidical mark are placed nearby the qfn
引用 网友A:

fidical是啥意思?

网友:
PIN number 删除就变成mechanical pin了

楼主:
呵呵 怎么删除pin number呢

楼主:
知道了 ,选择generaledit 然后在find中只选择test 然后到想要修改的引脚上点右键选择delete就变成机械引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