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简版pads2007突然提示说lisense失败 将启动demo版 怎么解决?

楼主(2009-12-15):
我的精简版pads2007突然提示说lisense失败  将启动demo版 怎么解决?
可能是什么操作导致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只能选择重装了。。。
建议你参考下其它有关这方面的贴子,有很详细的攻略。

楼主:
精简版是免安装的。我要继续用免安装的  安装版的太臃肿了。

楼主:
换了个crack就可以了

楼主:
用了两天又不行了  我的系统xp sp3 雨林木风的   下次试试sp2的

网友:
重新安装安装
lisense

楼主:
你是说PADS是免安装 但是lisence 必须要安装的了??

楼主:
等晚上回家装个lisence看看

网友:
我也碰到过种问题,我有一个2007版的破解文件可以生成lisence,用新生成的lisence替换原来的lisence就行了.要的话联系我的QQ124047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