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进行IBIS版本转换

楼主(2009-12-15):
下了个4.1版的IBIS模型,但是HyperLynx 7.5只能用3.2版的IBIS,请问各位能否把4.1转化为3.2的,转化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复杂?

网友(2010-09-14):
改是可以,但是要留心4.1的ibis关键字在3.2下是否可用。最好还是用高版本的ibis编译器ibischk

网友(2011-02-10):
现在已经有hyperlynx 8.1版本啦,可以仿真pi和ir-drop

网友:
很多时候建议直接更改ibis的版本为4.1,这样检查可以避免一些因为版本导致的错误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