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8.0打开PCB文件时出错,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2009-12-15):
用HYperLynx8.0打开PCB文件时出错,PCB文件是用altium Designer画的,错误如下图所示,请教各位高手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
,这是错误图片

网友(2011-08-31):
我也刚好碰到这个别问题  不知道怎么解决 而且铜皮总是出错的

网友(2012-04-13):
路过,俩位大侠能不能传HYperLynx8.0软件啊,小弟找了好久没有找到,谢谢!

网友:
打开你的.hyp文件,用写字板。查看207行。每一行的意思,在userguide里有

网友:
基本都是非法字符导致的错误,用记事本打开(最好用ue,记事本如果工程太大必挂)把非法字符删除即可

网友:
实在不行就把AD转成PADS,再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