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使用问题

楼主(2009-12-15):
小弟在用Dx画完原理图以后做Packager 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不通过,提示如下: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 in CES configuration - does not match Flat configuration:
Physical net "AEA16S_3" is incorrectly connected to CES pin UID=(98,620,52). Flat net "AEA16S_3"
has no corresponding connection.

我看了下,基本上所有的错误都是连到一个片子上的线有问题,而且板子上一共放了5片这个片子,5片上连的所有线都出了一样的问题,但是又不知道是为什么,我都是symbols窗口里面的part view里头放元件上去的,没有用DxDataBook。难道是库做得有问题?一共做了两个分BANK的片子的part,为什么就单单这个有问题了呢?

PS:我用的是EE2007.3  update11

任务又逼得紧,我都快疯了,各位大哥救救我吧!!!

网友:
只能帮顶了,这样的问题我还没有遇到过,不使用DxDataBook也没有问题的,你看看是不是库出了问题(一般也是库出现的问题最多)

楼主:
说实话我也怀疑是库出了问题,不过我在建分BANK的器件的symbol的时候发现EE2007.3  update11的symbol editor里头找不到添加hetero的属性的地方,不知道是取消这个属性了,还是说在什么特殊的地方有?

网友:
分bank的器件我直接用的wizard,出错少些,2007版本以后我都没有使用任何属性,就系统自动添加的那几个!没有出过错!我用cdb流程,不用管属性!

楼主:
后来问题解决了,给mentor客服发了封邮件,人家解释说是因为在做原理图的时候复制有问题,说如果把几个连接好了的symbols一起复制几个就有可能出问题,我后来把这些symbol全删掉,然后重新一个一个的放,而不是用复制的,就OK了。
唉~第一次搞,磕磕绊绊的不是这问题就是那问题,不过总算是把原理图做完了,不容易啊,现在ExpeditionPCB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