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照网上通用的方法安装cadense16.2,总有几个打不开~

楼主(2009-12-15):
我按照下面的步骤作了,可是只有design ertry cis,layoutplus等几个能用,最关键的pcb editor不能用,总提示如下错误,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
提示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 _ilireglmclientCB 于动态链接库 il.dll上~

请严格按照以下步骤安装:

1、关闭所有的杀毒软件,关闭防火墙;

2、在“系统属性”中将“在所有驱动器上关闭系统还原”选中(否则如果安装失败会占用近1GB磁盘空间);

3、修改orcad16.lic:将第一行的“this_host”更改为自己的计算机名(如myk);

4、新建文件夹:D:\cadence\LicenseManager;

5、将修改过的orcad16.lic文件拷贝到D:\Cadence\LicenseManager下;

6、安装License Manager,提示到“License File Location”时,选择D:\Cadence\LicenseManager\orcad16.lic;提示到“License Server Data”时将“Port Number”修改为“5280”(注意“5280”后面的所有空格要删除,否则出错),将“Host Name”修改为自己的计算机名(如myk);其他的next即可;

7、安装Product Installation,一路next直到“Choose Destination Location”出现时填入:D:\Cadence\SPB_16.2,next到“Select product”时建议不要安装库“ALL_Library”了,耗时间耗空间;next到“Question”时选择“否”,next到“Working Directory/HOME Location”时选择自己的工作区间(如F:\workspace\Cadence);next到“Footprint Viewer Option”时选择“none”;一路next即可;next到“License Path”时填入“5280@(你的计算机名)”(如5280@myk);待出现“Product File Extension Registration”时选择“否”;next即可;

8、重新启动计算机(注意:有的杀毒软件在重启后生效,再次关闭),将shooters.exe拷贝到D:\Cadence下并运行;

9、重新启动计算机,就可以应用Cadence了;

楼主:
知道原因了~原来是我以前装了orcad10.5引起的~用dll察看工具看了一下,cadence会到orcad的路径下去找相关的dll自然找不到~所以最好别装太多东西了~

楼主:
我把程序组所有程序都试了一遍,发现这种pj好像还有些缺陷,最后两个应用程序不执行~点击后鼠标闪了闪就没有任何反映了~分别是Sip Digital Architect和system Architech~

网友:
我试了试,出现同样错误。弹出对话框如下:

网友:
我的design ertry cis可用,pcb editor不能用,提示[

网友(2011-10-22):
我的也是,pcb editor 不能用  只能用 cis   :Q:Q:Q

网友:
哪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用户名,安装路径不要出现空格,中文字符,否则像自动布线器等组件的就会出错。我安装的16.3,CIS功能里本地库可以用,网络功能一点就错,不能用,估计是破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