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获得指定目录下所有的.ART文件名称?多谢。

楼主(2009-12-15):
如何才能得到目录下的 后缀名是.art的文件列表?

网友:
参考以下代码,先使用getDirFiles取得指定目录下所有文件列表,再使用rexMatchList正则匹配获得所有.art文件列表。

art_list =  rexMatchList(".art$" getDirFiles(".\\"))

楼主:
后缀名为什么要加$?

网友:
$的意思是匹配字符至行尾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