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allegro处在封装编辑界面下?

楼主(2009-12-15):
我想用打开文件的后缀名来做判断,不知道有更好的方法没有?

网友:
直接使用axlDesignType(t)判断设计类型就可以了。
axlDesignType(t) == "PACKAGE"
函数返回值参考:
For a layout type design: "BOARD", "MCM", "MDD"(module),
or "TIL" (tile).
For a symbol type design: "PACKAGE", "MECHANICAL",
"FORMAT", "SHAPE", or "FLASH".

楼主:
3Q~~,这个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