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己很不解的问题

楼主(2009-12-15):
allegro中有一个project manager的软件,在这个里创建一个project 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有什么用,这个与做零件库有什么关系

网友:
这个 貌似是用来建原理图库的
是hdl ,

楼主:
好像是这样的

楼主:
原理图中的所建的零件库也能不能跟allegro中的库共用嘛

网友:
顾名思义,就是管理整个project的。

网友:
顾名思义,就是管理整个project的。
引用 网友A:

    是的。 LZ这样问说明你使用的是ORCAD+Allegro流程,那个软件是使用HDL+Allegro流程时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