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问题:机械安装孔的PAD和SYMBOL一般怎么建?

楼主(2009-12-15):
PAD都用哪些层?孔径大小是否应该比TOP和BOTTOM的REGULAR PAD大?
SYMBOL需要设置ROUTE KEEPOUT 和PACKAGE KEEPOUT吗?是否也需要定义Place Bound、Assembly和Silkscreen各层?
刚转到allegro 16.2,很多地方不太明白。

PS.是跟着于博士的视频开始学的,一些问题有点小白,请大家见谅。

楼主:
看了半天网上做卫星8孔安装孔的讨论,好像方法也不很统一,把我也搞昏了。请哪位DX能够给个8孔卫星形安装螺钉孔的PACKAGE及PAD制作正解教程,不胜感谢!

楼主:
像这样的孔:

网友:
这叫星月孔

楼主:
恳请各位大虾给个做星月孔的完整教程。我用FPM导出的或自己做的都存在DRC错误,不知怎么处理了。

楼主:
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用FPM做了一个,但是在LAYOUT时需要顶层和底层再铺圆形铜皮,并且将网络幅值为GND。不知道这样行吗?
我的封装见附件: